三相异步电机以及三相异步减速电机怎样选型计算?

楼主(2019-07-05):
三相异步电机以及三相异步减速电机怎样选型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个都不会选型,普通电机以及减速电机,你知道怎么选型吗?

一般看扭矩,转速,功率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简洁干净,赞一个!

网友:
你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

网友A:
看一下sew的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sew的选型手册,

sew的选型感觉怪怪的,为啥电机的功率还有动态动率?我看的是sew选型ppt

网友B:
就是普通电机,只是多了辅助功能不用配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电机,只是多了辅助功能不用配减速机。

我两个都不会选型,普通电机以及减速电机,你知道怎么选型吗?

网友:
从执行机构后端的负载往电机端推算功率和转速,推算过程中考虑轴承,传动等的机械效率,再乘以工况系数就是计算功率,然后根据计算功率在电机样本上找相近的档,确定型号。减速电机做法类似。

网友:
刨去减速机,两者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