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面切除方法

楼主(2019-07-05):
请教下大家,截图中A处台阶想要做成B处截面形状,找不到合适的基准面引用B处截面的外形曲线,请教下是否有合适命令推荐?

补充内容 (2019-7-6 14:38):
目前回复的方法:、
1.2#的替换面-->实际操作中不成功;
2.7#的移动面-->实际操作不成功;
3.10#的分批拉伸切除--->曲面轮廓偏移没找到方法,第二段拉伸不了
4.衍生的思路:3D草图引用轮廓,再偏移后切除(见13#)

补充内容 (2019-7-8 19:03):
更新当前进度:
谢谢大家回复,目前采用的是10#和27#两位的拉伸切除方法,之前忽略了拉伸到本体这个功能,没有get到10#的含义。后续再补充具体细节。

网友A:
用UG 替换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G 替换面过来

谢谢,应该是我想要的命令。
试了下还没成功,再试试。

网友B:
solidworks也有替换面的功能,2楼不要出来秀智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也有替换面的功能,2楼不要出来秀智商了

谢谢,虽然刚开始看到2#回复有点懵逼,但是确实提醒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也有替换面的功能,2楼不要出来秀智商了

没事,你厉害,毕竟我智商低,你智商高

补充内容 (2019-7-6 10:21):
只是发表个人建议了,就被喷莫名的不爽而已

补充内容 (2019-7-6 13:33):
好的,大佬,是我太浮躁了

网友(点评):
哎,我也是忠实ug用户,也是智商低的一批了。。。

网友(点评):
不必太在意,人无完人,有的人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干,没啥原因,性格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我想要的命令。
试了下还没成功,再试试。

用移动面把,刚让同事用SW试了,移动两次就可以了,我是用UG的,不知道SW有没有

网友:
我说一个笨方法:先拉伸左边,然后切除成B处曲面。
然后再拉伸右边,然后再切除右端曲面。

网友:
不放PART,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B面曲面抽出来一个,再移至A面,把A面按B面的形状修剪出来。

楼主:
因字数限制,1#补充不够完整(不知道各楼层是否可收到补充的更新提醒)

其中第四点衍生的思路:3D草图后偏移拉伸切除,实际卡在【偏移】这块,等距实体命令是灰色的。

以上是目前进度,请大家参考,看是否有新思路,附件是文档。

网友C:
B处怎么做的,A处也就怎么做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处怎么做的,A处也就怎么做就行呀,

B处在末端,可以直接拉伸切除,A处在中间,用拉伸切除不能达到需求的效果。

PS:之前附图有误,已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B处在末端,可以直接拉伸切除,A处在中间,用拉伸切除不能达到需求的效果。

PS:之前附图有误,已更新 ...

先拉伸A处左边部分的实体特征,使得A处做到B处的界面效果;然后做A-B之间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拉伸A处左边部分的实体特征,使得A处做到B处的界面效果;然后做A-B之间的部分

可否实际操作一番?因为我用这种方法时会涉及到【曲面轮廓偏移/等距】,并没有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实际操作一番?因为我用这种方法时会涉及到【曲面轮廓偏移/等距】,并没有成功

这种类似效果?

网友D:
二次拉伸切除就行,没那么复杂

网友:
某些人以为除了毛主席,就自己是最大,锤子, 咱们这行业,学无止境,

网友E:
lz的sw是什么版本?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sw是什么版本?

2016,莫非新版本有合适的命令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类似效果?

是,类似这个效果。能截图看下模型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次拉伸切除就行,没那么复杂

因为不是平面,是曲面,第二次拉伸不知道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sw是什么版本?

是附图这个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类似这个效果。能截图看下模型树吗?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两个拉伸,三个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两个拉伸,三个拉伸切除

请问下你的SW版本是?我用的是2016,目前卡的瓶颈就是如何把切除草图6/8/4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的SW版本是?我用的是2016,目前卡的瓶颈就是如何把切除草图6/8/4做出来。

 老铁,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吧。 重新建立基准面,绘制草图,然后在选择特征呀。
现在有点怀疑你从来没做过C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吧。 重新建立基准面,绘制草图,然后在选择特征呀。
现在有点怀疑你从来没做 ...

谢谢提醒,忽视了拉伸到实体这个命令,钻牛角尖了。

网友:
建个和B处一样的面,成型到一面,选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