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追加工角度定位问题

楼主(2019-07-05):
图1

图1
如图齿轮要追加工两个销钉孔,必须在这条中心线上。角度公差0.2°。有没有大神加工过类似的,希望可以分享下加工工艺和工装夹具。万分感谢。

网友A:
用薄膜卡盘夹持工件齿轮面,在带动力刀具的车削中心加工,首件划线加工,可能会废掉,加工后上三坐标测量,得到准确误差之后,补偿到角度中即可,高端点的车削中心角度定位误差是可以保证0.2度的

网友B:
车削中心加工,主要是要C轴带分度。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按我个人的经验,在加工中心上分中定位,镗2个定位精孔,床子要没有问题话,很好保证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的装夹定位很重要,最后加工出来的孔要在中心线上而且要在相对两个齿的中心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薄膜卡盘夹持工件齿轮面,在带动力刀具的车削中心加工,首件划线加工,可能会废掉,加工后上三坐标测量, ...

谢谢分享,没用过这种加工中心,我找一家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削中心加工,主要是要C轴带分度。

谢谢,我找人咨询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按我个人的经验,在加工中心上分中定位,镗2个定位精孔,床子要没有问题话,很好保证这个精 ...

谢谢分享,现在主要是定位孔和齿轮的齿有角度精度,这个不知道怎么保证。

网友:
上加工中心,定位准确后镗孔过程只要零件不松动,精度是没问题的。最稳的还是线切割,就怕铣削过程中产品松动。

网友:
工件数量?

网友:
l这个主要是定位检测的问题,以上所有方案并没有提及,目前的加工中心即使提供了C轴和自动检测,却并没有根据检测结果自动定位的功能,所以楼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定位问题才行

网友:
如果销钉孔与齿轮内孔及齿形有位置要求的,必须内孔和齿形作为定位基准做钻夹具,如果是单个零件,则在立加上将与内孔相配合的短轴固定在工作台上,找内孔中心点,平移X轴至齿轮分度圆处,对称齿形即可。

网友(点评):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操作性强,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利用现有的设备简单完成

网友:
这里面有个前提,你齿轮本身的分度误差是多少,没有说明的话我们默认齿轮的等级满足要求的,理论上是对称的齿顶线穿过圆心,平分齿
那用齿轮3D模型生产的程序精铣孔,误差来自设备本身和装夹

网友:
不是 很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