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坏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7-05):
机器是焊接锯条的~锯条焊接过程是, 焊接,碰撞,退火,回到初始点,现在是开始焊接不回到初始点了。或过了初始点。过初始点就不能运行设备了。

机器

机器

控制柜

控制柜

电机

电机

楼主:
大神指导

网友A:
来,,,
您猜猜我有多高!

网友(点评):
肯定没有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
您猜猜我有多高!

1.7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还能联系到生产厂家吗?这种专业设备还是要与厂家联系,把现象告诉厂家,因为控制系统只有厂家知道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不会原点先看看原点信号问题

网友B:
还是个德国货,关键是不接触就不了解动作机构和控制过程。

网友:
机构和程序一般没问题,看看是不是哪个传感器不灵了。

网友:
楼上回答正解,可参考。

网友:
如果机构上问题,可以看看里面传动机构连接不紧密了可能,齿轮跳齿或者皮带打滑?

网友C:
感应器的问题可能

网友:
看看初始点的硬限位有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D:
设备重启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个德国货,关键是不接触就不了解动作机构和控制过程。

到原点电机会急刹,现在不急刹了,自然停止,过了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重启一下试试看。

没有,重启N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应器的问题可能

感应器在控制柜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原点电机会急刹,现在不急刹了,自然停止,过了原点。

那先检查各处的制动、抱闸。

网友E:
你把左侧的推动机构打了马赛克,是怕泄露什么?起始定位的依据是什么?几个?正负误差的概率,有没有正确的时候,这样有利于别人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
您猜猜我有多高!

楼上正解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坏了或者线路被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左侧的推动机构打了马赛克,是怕泄露什么?起始定位的依据是什么?几个?正负误差的概率,有没有正确的 ...

打马赛克是固定资产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