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TA2017显示问题

楼主(2019-07-06):
我的CAITA2014到CAITA2017显示都是这样的,台式机笔记本都是这样的,台式是台丽,笔记本是1060显卡模式是平衡的,求大神出招帮忙。
图没有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是实体造型显示出的问题?还是本来画的就是草图?

楼主:
不管在哪个界面都这样

楼主:
都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2019-09-01):
我来说两句话~~~~~~太诡异了

网友:
没遇到此情况!

网友:
我表示用MAX二百五显卡都没这个问题,然后我用的是V5R20。。
试试重装驱动吧。

网友:
是不是和显卡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