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扁钢用什么材质钢材可以尽量减少变形

楼主(2019-07-06):
我要做1437*48*23的扁钢,上下面要上磨床,要求不能弯曲现在选用的是45#,镀硬铬。
发现磨出来后发现弯曲变形量大概在5㎜左右。请教下用什么钢材过做什么处理能达到要求。

网友:
原料先调质,再加工后,两面尺寸磨到位,再用厚重模具夹住,回火定型

网友:
你磨的工艺也有问题吧,不会直接吸磨床上磨吧。磨之前先调质去应力,然后垫起来磨。不然本身弯的料也会被磨床吸盘拉平的

网友:
挑战自我~~

网友:
这么薄的铁板,难免会变形的!

网友(2019-08-23):
,然后垫起来磨。

网友:
工艺问题,需要软垫板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