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钢球掉了

楼主(2019-07-06):
刚刚买的丝杆发现螺母套装反了,卸下来的时候导套没安好,导致部分钢球掉落,钢球对丝杠精度影响大吗?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装回去?

网友:
发给采购商,让他帮你重装一个上去

网友:
滚珠掉多了基本上就没精度了。回转间隙瞬间加大好几个量级。

网友:
给供应商去搞,只是掉几颗滚珠还好,如果旋进去的滚珠有出现在不应该有的滚道的话有报废的风险。

网友:
要重新预紧了

网友A:
发给供货商重新安装,你自己搞不回去的。或者发给我帮你重新安装也行。  群友有要丝杆可以找我啊,我专业生产滚珠丝杆。电话13814908096,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供货商重新安装,你自己搞不回去的。或者发给我帮你重新安装也行。  群友有要丝杆可以找我啊,我专业 ...

你是哪里的

网友:
浙江丽水

网友:
钢球对丝杠精度影响很大,我们之前有过线轨滑块在装配过程中滚珠掉落的情况,后来把滚珠吹吹擦擦又原路装回去了,没发现什么不良现象

网友:
自动化的,要学会装滚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外循环比较好装在这不说了说下内循环,1,专用滚珠用润滑油(没有黄油也可以)。2,用黄油粘滚珠放入导槽内,一个循环有一个导向槽,导向槽的作用就是把钢珠从上一个槽里导入下一个槽,行成一个循环,总共占2个槽,动手装2个槽,用手推,钢珠能从下面槽里运动到下一个槽里,往复循环就对了,在导向槽的作用下回到下一个槽就可以了,动手动手做一下就明白了,注意一点的是导向槽傍边的槽一定要空着,不能有钢珠,有钢珠是不能转动的,所有螺母卡着不动,都是应该空着的槽里有钢珠,也就是说,一个导向槽占用2圈槽,用手推动永远往复循环,不能有多余的钢珠在循环外面,一般自动化的有3个导向槽,占6圈槽,成120

网友:
我是自己装的,有黄油就行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贴,受教了。

网友:
发给生产家去安装吧,自己安装完也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厂家有工具和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