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处的公差

楼主(2019-07-06):
电机200W轴带动旋转轴旋转,同步带轮为主动轮,很典型的一个
应用,左侧的球轴承内径20,外径42;右侧的球轴承内径30
外径55,
请给左右侧的固定板内孔(配合球轴承的外径)选公差标尺寸;选什么配合?
请给旋转轴与左右轴承内圈结合处标公差;选什么配合?

网友:
这算是应聘考题吗,哈哈

网友:
按照常规外圈间隙或者过渡,内圈稍微过盈就行了

网友:
两个轴承的内圈随轴一起转动用过渡或者过盈配合都行,外圈在固定板的座孔里不动,用间隙即可。

同步带轮有轴向和周向定位吗?两个轴承的安装怎么设计那么笨重的固定板?当然没看到固定板是不是还有其他作用。

网友:
不知道就去查NSK样本有推荐^_^

网友: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太清楚,建议查机械设计手册,与装配的工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