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在圆周上等弧上阵列

楼主(2019-07-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条直线(或一个点)如何在圆周上按弧长阵列,比如200弧长一个,等距分割不好用,会把整个圆上弄的都是点,有时候我只需要阵列一部分对象,请大神指导,(工程图是按展长来的,还原之后就是弧上),用角度填充因为不是整角度,最后累计误差太大,与设计图不符

网友A:
没懂您意思,
应该和CAD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您意思,
应该和CAD无关。

图中径向的绿线的中点,在直径为220米的圆周上,每两个绿线中点所在的圆弧弧长为2000,如果要画绿线怎么快速画

网友A:
圆周陈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陈列

圆周阵列只能用角度,这个角度不是整数,而且这个半径大,几十个特征后,误差太大,

网友(点评):
缩小,圆周陈列

网友B:
函数解析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解析法

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