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坐标 怎么求这个曲线的方程?

楼主(2019-07-06):
如图   怎么求出 这个条曲线呢  点不够  还可以加。     软件有没有 拟合曲线功能  自动求出 这条曲线呢

网友A:
求出散点的x,y坐标,将txt文件导入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出散点的x,y坐标,将txt文件导入sw

SW  能不能 求出 这个  方程关系式? 我现在就需要 得到这个方程

网友:
这个要拟合的,用matlab就可以

网友B:
excel里面列出数据表格,生成图形,就有拟合方程,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cel里面列出数据表格,生成图形,就有拟合方程,你可以试试。

公式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execl表正好解决这类统计的繁琐问题。

网友:
有个插件不知道真没用

网友:
这是matlab,还是什么软件?

楼主:
这个 如果是正比关系  偏差就太大了 伙计  最好是曲线

网友(点评):
想了一下,你说的应该叫做插值,不叫拟合,楼主要的是拟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如果是正比关系  偏差就太大了 伙计  最好是曲线

啥叫拟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 如果是正比关系  偏差就太大了 伙计  最好是曲线

曲线也可以啊,不过直线的精度偏差大吗?我怎么不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线也可以啊,不过直线的精度偏差大吗?我怎么不觉得

直线   好多点  都不在线上了。偏差大。

网友(点评):
所以说你不懂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