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动力和负载都在悬臂侧的结构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9-07-06):
   最近要利用旧设备D个锯锯木料,根据空间只能以下图的方式安装锯片,心里老是担心动力和悬臂在同一侧不太好,有没有哪位用过或者见过类似的用法?
   电机功率3kw,转速2800rpm,增速比为1.6
   还有一种想法是把轴做成固定的,将锯片轴和带轮做成一体,内部掏孔安装轴承,这样悬臂带来的影响会小一些,但是查资料内圈固定,外圈旋转情况下,轴承以将近5000的转速下不耐操
   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其他的没太见过,我就知道这种悬臂的结构,轴承内圈和轴最好搞成过盈配合。估计题主自己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没太见过,我就知道这种悬臂的结构,轴承内圈和轴最好搞成过盈配合。估计题主自己也知道

没有实际应用参考的话,只能硬算了

网友B:
把安装座向左延伸成一个轴伸,在轴伸上安装两个轴承,带轮安装在两个轴承上,皮带轮的左侧与传动轴上的法兰连接,电机通过皮带轮把载荷传递到安装座上,传动轴不受力。类似与这个参考图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安装座向左延伸成一个轴伸,在轴伸上安装两个轴承,带轮安装在两个轴承上,皮带轮的左侧与传动轴上的法 ...

对的,我也想过这个方法,不过这样相当于外圈做高速旋转,据说对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C:
木工的圆盘锯,就是把锯片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工的圆盘锯,就是把锯片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

我这个工况和直接安装在轴上还不太一样

网友:
我们研发过此类锯切设备,楼主可以参考如图

网友:
动力和悬臂在同一侧没有问题的。你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锯片距离轴承支撑远了,受力不好或者是误差变大,还是什么。

网友:
可不可以搞个直联的安装方式?

楼主:
计算过了,应该满足要求   另外,见到了类似用法  多谢各位

网友:
皮带有过载保护作用。

网友:
计算下轴的强度,同时承受弯矩跟扭矩,固定牢靠点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想过这个方法,不过这样相当于外圈做高速旋转,据说对寿命影响很大

挺好的安装方式,楼主说的外圈高速旋转对寿命影响很大,可有依据?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木材市场的那种结构。我家里就有台。支撑轴承在轴的两端。锯片在两支撑轴承中间。驱动在轴的端尽头。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把轴承座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木材市场的那种结构。我家里就有台。支撑轴承在轴的两端。锯片在两支撑轴承中间。驱动在轴的 ...

对的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