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驱动角与输出角度的数学关系

楼主(2019-07-06):
求教:
凸轮分割器驱动角度与输出角度的关系是线性的吗?比如驱动角180度输出角120度,那么驱动角转1度输出角是否转(120/180)*1度?
如果不是线性关系,那么这俩参数之间是否存在定量的关系?

网友:
只知道驱动角,你说的输出角是指凸轮上的吗??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
应该不仅仅是线性的关系吧?非线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

这个日本书籍我还没看过了,早就下载了。

朋友看了之后,有何读后感?

网友(2019-10-29):
如果你说的输出角是分度器输出轴转动的角度,那按你描述的,驱动角180,输出角120,那就意味着你的分度盘(输出轴)每转一周360度,你的输入轴转三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