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器新手求助

楼主(2019-07-06):
这是圆形风管沿程摩擦阻力损失线算图,下面的数字是代表风速,左面、右面和上面的数字各代表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
风量风压吧,看不清楚,猜的。

楼主:
谢谢。这张能看清吗?

网友:
你看看左面,右面和上面的单位是什么?根据猜也能猜出来。
你给的图片看不清楚单位

网友:
密集恐惧症慎入!

楼主:
这个线算图横坐标是风速(m/s)纵坐标是管道内径和通风面积
最上面的单位是风量的单位,右侧纵坐标没有单位。
如果知道管道直径、长度和风速通过这个表怎么查出压力损失。
求助各位老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