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传动行业浸油端漏油的办法

楼主(2019-07-06):
XM迷宫轴封适用于减速机中的低油位飞溅油工况(齿轮转动打上来的飞溅油),寿命45000个小时,防护IP66,线速度40M/s(30轴径)
IP66指产品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承受猛烈的海浪冲击或强烈喷水时,电器的进水量应不致达到有害的影响。)

OM磁力密封适用于减速机高油位浸油端工况,寿命30000个小时,防护等级IP67,线速度28M/s(30轴径)
IP67指产品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设备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网友A:
你这的磁力密封和磁流体密封有什么异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的磁力密封和磁流体密封有什么异同?

磁流体能满足的工况很多,不过造价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的磁力密封和磁流体密封有什么异同?

虽然名字都带着磁,工作原理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咱们的磁力模块是代替原来机封的弹簧模块,磁流体里的磁流体是主要磁流体注入磁场的间隙时,它可以充满整个间隙,形成一种“液体的O型密封圈”。磁流体密封装置的功能是把旋转运动传递到密封容器内,常用于真空密封。

所以是2种不同的密封形式。

网友B:
磁力密封会不会粘染到铁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力密封会不会粘染到铁削?

磁性模块在摩擦副外部,跟铁屑没有接触,也有朋友会想到会不会被磁性模块的磁场吸附在密封上,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密封的磁场很小,只作用于动静环之间,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C:
确认过眼神,你是来打广告的人!~不过还是留个脚印,以备以后需要时联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过眼神,你是来打广告的人!~不过还是留个脚印,以备以后需要时联系!~哈哈!!!

兄弟也是内涵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