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排刀式仪表车加工精度

楼主(2019-07-06):
           有个同事手里边有点订单,小零件,直径精度0-0.02mm,直径不大D10左右吧,长度20mm左右,想着农村家里还有点闲置地方,所以想试着自己来做,思来想去认为数控仪表车经济又适用吧,和朋友们初步打听一下,价格在3-4万之间吧,但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一直也没用过那种机床,说是台湾产的精度会好一定,还稳定。
        人到中年,各种经济的负担增加,不想点赚钱的方法真的是不行了,做机械加工可能做到一定的年纪了,在公司上不去也下不来,收入局限在一定的金额上,可能只有想办法创业了

就是类似于下图的仪表车,最好是配备上料装置和接料装置,有没有懂行的朋友介绍一下,欢迎讨论

网友A:
三四万的精度保持性不行,配件简陋后续毛病多,刚性差,不适合多品种小件加工。一般只能用个两三年。

网友B:
上凸轮车或走心机,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四万的精度保持性不行,配件简陋后续毛病多,刚性差,不适合多品种小件加工。一般只能用个两三年。

加工小作坊,起步阶段只能买点便宜的设备,如果精度能保持两三年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凸轮车或走心机,省心省力

价格太昂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太昂贵了,买不起啊

数控仪表车精度够呛,要一直盯着改刀补,切下来还要二次平面,要是定下来了,就买三台,两台带送料架做头道,还有一台做翻面,一个人忙一点能做下来,自己做其实比上班累很多,各种事情都要做

网友C:
0-0.02这样的精度+这样的预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仪表车精度够呛,要一直盯着改刀补,切下来还要二次平面,要是定下来了,就买三台,两台带送料架做头 ...

是的只是不想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浪费业余空闲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2这样的精度+这样的预算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问了一下仪表车厂家,工件的加工精度在0.01mm以内

网友(点评):
这都行?国外走心机之类的是可以,国内数控仪表车还是不要考虑了,你真要买的话就找个表去打重复定位精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