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传动想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7-07):
输送速度5m/min 但是运行起来噪音比较大 小齿轮齿数是偶数 是否和这个有关?另外这种传动结构需要注意些什么 希望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
只凭“ 小齿轮齿数是偶数”
很难判断
从照片看,是链条传动,这里面有很多环节。链轮与链条传动,声音也挺大的

网友:
链轮包角过小

网友:
你这长桶式的外罩,间接的增大了链条的回音。

网友:
链条加滑轮

网友:
链条下加尼龙垫,可能小点噪音。

网友:
先搞清楚,噪声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
单齿传动,滚筒输送线上常用,但必须加链轨,做好张紧。

网友:
链传动的噪音难免存在,现有的噪声分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