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动作的力矩该怎么算

楼主(2019-07-07):
想问一下,回转动作的力矩该怎么计算

网友:
看看计算力矩的公式中有哪些参数?然后在你的设计题目中找这些参数中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但是可以通过间接方法求得。最后套公式计算

网友:
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网友:
?旋转所施加的力乘于距离,不就是力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