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默认单位怎么改?

楼主(2019-07-07):
每次标注尺寸都是以m为单位~~~~设置中改过了,好像也不可以默认为“mm”

楼主:
这个是修改过的单位设置~~~

网友:
你在文档属性中修改,只能对本文档文件起作用,换个文档文件,它凭什么起使用

网友:
要在零件模板设定好单位

网友:
改模板文件的

网友:
看起来是18版的。界面右下角就可以改

网友A:
在首选项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首选项里面改。

改过了,新建文件后,又是默认“m”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过了,新建文件后,又是默认“m”单位。

还是在模板文件里修改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用的模板在什么位置,打开使用的模板后在模板文件里修改单位并保存,以后再调用就是你想要的单位了

网友:
找本基础书籍补补,再有不懂上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