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熔断穴

楼主(2019-07-07):
请教下,图中熔断穴,大概是想表达的意思。
还有,就是在什么情况会用到呢?

网友A:
这个像是日本的图纸转化的,那个熔断穴直接日文没修改,应该是熔断孔的意思,这个工具像是电烙铁或者焊接头之类。
熔断孔顾名思义就是保险的意思,电流大了自动熔掉,保护工件和焊具。
以后多提供些信息,来龙去脉说清楚,像推理破案题目一样。

网友:
是不是翻译过来的不正确啊

网友B:
先看看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不要单纯从字面去翻译机械图纸上的专业词汇,有时真的会闹笑话。

网友C:
让我想起火焰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日本的图纸转化的,那个熔断穴直接日文没修改,应该是熔断孔的意思,这个工具像是电烙铁或者焊接头 ...

,收到、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不要单纯从字面去翻译机械图纸上的专业词汇,有时真的会闹 ...

是一个安装辅助零件,额,一个安装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想起火焰切割。。。

火焰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