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密封的尼龙环可以与轴套应该是间隙配合,还是略紧的配合?

楼主(2019-07-07):
起轴承密封作用的静止尼龙环与旋转的轴套发生紧配合,导致旋转的阻力矩明显增大,不过手也可以盘动。装配师傅解释说这样的松紧度才是合适的密封效果好,阻力矩大了些但是手可以盘动,液压马达肯定更没问题,这比起间隙配合的灵活转动是差了些,但是密封效果要更好,这才是对的。
需要灵活转动,但是确实也需要密封轴承。
请教大家应该采用间隙配合,还是略紧的配合?

网友:
间隙配合怎么密封,粉尘,污水什么不直接进去了,我觉得选用软一些的材质会好一些,既保证了密封,对转动影像又小,丁腈橡胶,聚氨酯一类的,尼龙不是很硬么,压住了当然不好转动。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好,点赞!

楼主:
|竹筠侠发表于 07-07 11:15间隙配合怎么密封,粉尘,污水什么不直接进去了,我觉得选用软一些的材质会好一些,既保证了密封,对转动影像又小,丁腈橡胶,聚氨酯一类的,尼龙不是很硬么,压住了当然不好转动。
就是说材料选择的不合适,应该选择软一些的材料作密封。

网友:
图呢,楼上几位连结构都没看到,就叭叭一顿,其勇气真是令人佩服

网友:
应该是略紧密封配合,用久了会变松的。

网友:
使用小间隙配合不行吗?配合紧了,密封件在轴套上会磨损。同样,尼龙环在钢件上磨不了几圈间隙就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