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接不锈钢结构件需要喷砂吗?

楼主(2019-07-07):
氩弧焊焊接不锈钢结构件需要喷砂吗?
焊接厂进行了喷砂处理,他们领导说没这种焊接件没有氧化铁皮,没必要喷砂。
不过我年喷砂后确实焊接过程中造成的变色被整体消除了。
请教一下大家,氩弧焊焊接不锈钢结构件需要喷砂吗?

网友:
不锈钢表面的氧化铬产生了阳极保护,才感觉“不生锈”的,其实也是生锈的,只是这层氧化膜很薄,焊接的时候也是要破坏这层氧化膜的。
焊接时候作局部抛光就可以了,没必要整体抛丸,其他还有油污什么,清理干净。

网友(点评):
焊接会破坏防锈层,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氧化,所以还是要对焊接部分喷砂。我理解的可对?

网友(点评):
你拿个钢板焊接,焊前是不是要把铁锈打磨掉,一样的原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焊接完以后的表面防锈处理,肯定是在焊接完成以后才有的工序。

网友(点评):
是焊接后刷银粉漆之前做的喷砂。

网友:
焊接后喷砂,消除焊接内应力啊。
喷砂后再焊接接触的少

网友(点评):
是焊后喷砂啊,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导致大家误解了。我想问的是对不锈钢焊后有没有必要喷砂?

网友A:
电解酸洗就可以了   清洗焊缝表面的氧化色  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扣扣3293843250  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酸洗有污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酸洗就可以了   清洗焊缝表面的氧化色  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扣扣3293843250  了解一下

只要是不锈钢酸洗,都存在重金属离子的释出,由于酸液没有强腐蚀性,所以可以实现废水排放,不会造成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