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或cero画美制螺纹

楼主(2019-07-07):
如题,大家知道怎么画吗,一般的螺纹会画,最IN要花个有螺纹的零件,上面的螺纹是1/4-UNS-2A,想直接画三维的,然后转二维,大家知道这种怎么画吗?

网友:
这个螺纹孔选项里面不是有吗?有公制牙和英制牙,但其实也看不出来差别,都是草图出来的虚线。

网友:
谈谈我的理解:
1.2A是螺纹精度,这个且不用管;
2.美制螺纹是60度,画锥60度的圆锥,长度约11.5mm;
3.画出螺旋线,角度也是60度;这个需要确认螺距是多少;
4.画出三角形,沿着螺旋线切掉;这个三角形要画精确最麻烦,最好有根据工具书对照下工具、实物测量结果;
5.最后,如果是根据这个螺纹直接加工的,那么最好是弄个样品,验证是否配套相应的螺纹。
之前用3D打印机打印过,需要调整几次,打印出来的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