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设计,小白请求帮助

楼主(2019-07-07):
各位大侠好,目前个人正处于学习阶段,想请教一下链传动的基本设计步骤,
假如需要传送物体m=2kg,速度要求0.5m/s,怎么确定其他参数如节距,链节数,链轮齿数,特别是该怎么选取电机之类的参数
各位求指教,网上资料太乱,而且好像都是先知道电机数据再设计链条,感觉不实际

网友A:
哈哈,这么多年,竟然好像头一回坐上了那啥板凳!?!?!?

我是半路和尚,不会算。。。

但,总觉得你既然想算,是不是拿出来的信息少的可怜?

比如,
1)2kg的是啥样的东西?又高又瘦,还是又矮又胖?是不是需要夹具才能让他从A处安全不倒塌翻滚地到达B处?
2)这个速度要求是怎么算出来的?总该有母子数据吧。两米行程内的速度,还是20mm行程内的速度?
3)老大,这个链条是一直在跑,还是跑一会儿歇一会儿?

又得说一遍:把那些该考虑进来的尽量都想到了,也许,就不用算了。真的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么多年,竟然好像头一回坐上了那啥板凳!?!?!?

我是半路和尚,不会算。。。

这个是自己想象的情况,只是最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想把它利用在实际生活中,实际选型客户提供的应该就是只有重量和速度选择合适电机和链条,所以想知道怎么算

网友:
推荐一个迈迪设计宝的链轮工具,慢慢研究

网友:
我们是做链条的,楼主可以加V18550469621讨论,一般是按照需求力的大小

网友:
工况不清晰

网友:
我前段时间本来也要算的,但是太麻烦了,我总监把领导的方案推翻了,改成带传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