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阀通电后产生的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

楼主(2019-07-07):
电池阀通电后产生的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通常线圈通电产生的是吸引力,但是如图两位五通单线圈电池阀,左边有个往右边施加力的弹簧,右边线圈产生的不是排斥力的话说不通啊

网友A:
先导型的,有气源

网友B:
二位五通是弹簧复位 三位五通是双线圈加弹簧。手头没有坏件拿来拆解的话可以百度别人的实物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型的,有气源

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位五通是弹簧复位 三位五通是双线圈加弹簧。手头没有坏件拿来拆解的话可以百度别人的实物拆解

我拆了,左边是复位弹簧,右边的是一个白色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C:
|缘浅发表于 07-07 16:35
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意思是,不是电磁铁推着阀运动,而是电磁铁控制一个小气阀,小气阀打开后,气体推着阀芯运动

网友:
不用知道是推力还是吸力!只要知道电磁铁得电后,挨着电磁铁的那一位(工作位)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控制阀,不管是气动的还是液压的,只要电磁阀的铁芯得电,有铁芯的这一端的气路或者油路就接通了,否则,有弹簧的那一段气路或者油路靠弹簧弹力复位而接通。你不用关注电磁阀的铁芯是得电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

网友:
里面有个小钢珠,是利用电磁力驱动,类似先导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不是电磁铁推着阀运动,而是电磁铁控制一个小气阀,小气阀打开后,气体推着阀芯运动

正解

网友:
电磁线圈铁芯通电后会产生磁性,那么在电磁阀中它表现在外是吸引力还是排斥力,全看定位块的位置。

网友:
磁铁与磁铁才有排斥力,磁铁和铁有排斥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