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数控车床性能的好坏?

楼主(2019-07-07):
请问怎样看数控车床的性能好坏,哪个机床厂生产的好些?

网友:
敲一敲设备壳子听听?

看看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机床的性能好坏需要看机床的加工精度和静态精度。加工精度就是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位置精度等。静态精度就是机床的几何精度比如床身的刚度,运动精度和传动链的精度等。

如果你想买数控车床,你去找个老师傅,咨询下,他们能给你比较准确的建议。

至于全国哪家的数控车床比较好?你先把这些厂家列出来,然后把通型号车床的技术参数进行对比,再与厂家交流。

网友:
加工精度必须要保证,越高越好,每次加工后的尺寸是不要变化太大的,再就是机床加工时有没有“劲”,总的来说,不工件对应不同的机床最好是物及所用。

网友:
看口碑吧,现场是看不出来的,最快也是3个月左右精度才跑掉。这个涉及太多了,装配工艺、选材用料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