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线性滑轨固定方式

楼主(2019-07-08):
今天车间新增加了一台检测设备,据说很贵的样子

图个新鲜,专门围着它转了一圈,看到一处奇怪的地方:

是的,线性滑轨的导轨固定方式,感觉很奇怪。。。

记得之前师傅教过,直线导轨滑块的固定有四种:
第一种:滚柱固定法
滚柱是利用螺栓头部斜度的推进来施压,所以要特别注意螺栓头部的位置。

第二种:压板固定法

滑轨与滑块侧面需略微突出床台与工作台边缘,而压板需加工逃槽,以防止安装时与滑轨或滑块的角部产生干预。

第三种:推拔固定法

藉由对推拔的锁紧来施压,过大的锁紧力易造成滑轨弯曲或外侧肩部变形,所以安装时要特别注意锁紧力的适当性。

第四种:定位螺栓固定法

因为安装空间的限制,使用的螺栓尺寸不可太大。

我们自动化装置设计中,通常都用第一种方法!

    但为什么这个设备的导轨是两侧都用滚珠固定法,是设计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两侧都用滚珠,那基准岂不是没有了?

网友:
可能是精度要求高,母机达不到,就弄成两边都可调

网友(点评):
两边可调那不是都没基准,尺寸可以跳动了

网友:
大理石底座加工的时候会留出一个做基准,其中一根导轨先与大理石底座基准面打平行,再调另一根

网友:
先围观,等高手解析

网友:
大概就是传说中的 设计成可调节机构 现场调吧

网友:
线轨固定是靠线轨中间的螺丝固定,一般间距60mm的通孔锁到下面的底座上,然后再调水平,调完后打螺丝胶锁死,两侧可调水平的只是在打水平都时候用来调节的,不是做固定方式的。

网友(点评):
层主老司机

网友:
旁边是定位销,实际安装中要靠导轨上的螺孔固定,一边打直线度一边锁紧螺钉,同事锁紧定位销,这样就保证了直线度了

网友:
有可能像我这样的比较懒,下面定位,然后定位效

网友:
可能是精度要求高,母机达不到,就弄成两边都可调

比较赞成2楼的说法,可能是行程比较长,精度要求高,直接加工出来满足不了要求,全靠调。

网友A:
我们公司更懒,直接加工一个凹槽 卡里面,都不给你调节的机会

网友:
仔细看,是有基准的。

网友:
ABB机械手夹具上的线性导轨,就一深槽

网友:
2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等大神解析,收藏下

楼主:
|大尾(yi)巴狼发表于 07-08 10:10可能是精度要求高,母机达不到,就弄成两边都可调
母机精度是OK的,它的下面可是大理石里面哟!

楼主:
|bamboo发表于 07-08 10:10大理石底座加工的时候会留出一个做基准,其中一根导轨先与大理石底座基准面打平行,再调另一根
貌似是这样的,我再去车间研究一番!

楼主:
|黑眼豆_W3i3M发表于 07-08 11:24我们公司更懒,直接加工一个凹槽 卡里面,都不给你调节的机会
凹槽是不行的,要么就是放不进,要么就是放进去很松,我刚毕业时就是设计一个凹槽的。

网友:
大理石加工一个靠边槽 成本高且精度一般  不如做成可调  或许应该会做一个靠边治具

网友B:
这根母机没有关系!如果知道大理石上的螺纹孔是怎么“加工”的就明白了,只能用这种方法保证平行度

楼主:
楼上一些兄弟说的很多,大理石铣侧边靠的基准,若实现加工精度,加工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固定导轨的这个大理石面,做成整面对于供应商来讲会方便一些

网友(点评):
首贴里没这张图,其他的图再多,是不都是白扯啊!没见过聊导轨安装只拿一根儿来聊的。。。

网友(点评):
我考 这就是双组导轨 也这样 哈哈哈哈哈 看来。。。。

楼主:
两条线性滑轨之间更多的是滑块来做为初定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凹槽是不行的,要么就是放不进,要么就是放进去很松,我刚毕业时就是设计一个凹槽的。

怎么会呢   加工都是间隙配合,我们槽宽+0.02- 到+0.04,这个要求装的  没出过问题。这精度基本够用,还省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偏心销,调整精度的,头部有内六角。单侧靠边精度达不到的,要偏心销来调整

网友:
先装好滑块及上面导板,然后开始前后拉,边拉边调

反正没定位,调就完事了

网友:
这一端应该是可调接需要

网友:
不会两边都是这样的结构吧?应该有一边的导轨是基准靠山+迫紧,这一边是以那边导轨为基准做调整。

网友:
中走丝几乎都这样的装法,调整好了,导轨边上涂胶

网友:
这就是第四种 方法  降低加工成本  靠安装  调节直线度

网友:
我们也是  开凹槽   压板     定位销  三种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根母机没有关系!如果知道大理石上的螺纹孔是怎么“加工”的就明白了,只能用这种方法保证平行度

能简单说说大理石上的螺纹孔是怎么加工的吗?渴望长见识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在大理石上打孔再镶嵌铆柱

网友:
可能是为了减少加工工作量,直接铣平面,两侧滚珠一夹自动找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更懒,直接加工一个凹槽 卡里面,都不给你调节的机会

一侧这么干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简单说说大理石上的螺纹孔是怎么加工的吗?渴望长见识

一般是镶金属螺纹套

网友:
学习了  想问下  双组导轨的话 也需要都这样固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呢   加工都是间隙配合,我们槽宽+0.02- 到+0.04,这个要求装的  没出过问题。这精度基本够用,还 ...

一般中短行程导轨安装,根据现在的加工精度,要求公差0.02以下的,基本可以直接铣槽定位

网友:
大概是精度太高全靠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镶金属螺纹套

那个金属螺纹套是怎么固定在石头上的呢?上胶吗?

网友:
两边只是提供夹紧力,导轨直线度使用标准件已经校直,锁紧了导轨上的螺丝,并检验通过,最后每对两边同时锁紧提供加紧的固定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金属螺纹套是怎么固定在石头上的呢?上胶吗?

预埋进去的

网友(点评):
对,我见过的是用胶水粘住的

网友:
两根导轨我们一般不铣槽安装,两个槽深度在加工时可能存在一高一低,这样两根导轨就是一高一低
我们就是直接安装在板的平面上,一根导轨安装时一边装定位销,另一边压块压紧;另一根导轨边移动边装配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金属螺纹套是怎么固定在石头上的呢?上胶吗?

审核通过?是什么鬼,以后不留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