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标注意思

楼主(2019-07-08):
这样标注的三角形里面还有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三角行标  在图纸中有说明的 自己找

网友B:
标题栏里,或者图框四周有说明的,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行标  在图纸中有说明的 自己找

是类似于解析说明的标注吗?我在总图纸上面没看到,子图纸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栏里,或者图框四周有说明的,找一下。

是类似于解析说明的标注吗?我在总图纸上面没看到,子图纸也都没有看到。

网友C:
这个在图纸上算是特殊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图纸上算是特殊说明。

应该是,但是在图纸上面没找到有写的特殊说明。

网友:
直接问设计的,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但是在图纸上面没找到有写的特殊说明。

上传整体图纸,借大家的慧眼,帮你瞅瞅

网友:
难道是变更标注?那图纸下面也会有说明啊

网友:
可能是说明的注释标记号。

网友:
一般零件更改,会有这样的标注。

楼主:
解决啦,谢谢各位的慷慨解答。

网友:
要不就在BOM表中找   看你这是装配图   估计是安装有特殊要求   要不就是材质和别地不同  你这个轮子估计是包胶的  3 m& Q+ U& `& ?
自己找找   有这个标记的零部件有啥共同点    说的就是他们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