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滑动轴承报价问题(新人请教)

楼主(2019-07-08):
各位前辈:
        关于SiC滑动轴承报价问题,这个报价单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指出一下。谢谢

网友A:
超声波去毛刺?还是探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去毛刺?还是探伤?

肯定是清洗

网友:
这个价格还可以的,楼主也可以在米思米上面选一下,看是否有可以替换或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