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轨道小车

楼主(2019-07-08):
想问一下社区的朋友,轨道小车物流系统中的小车可以沿着轨道在墙面上行走,在墙面上是如何让小车运动的

楼主:
小车要上墙,看不懂。轨道上有齿条,用齿条代替轮子吗?

网友:
没接触过,多半链传动,

网友:
lz应该仔细看这个导轨的槽;

小车的车轮嵌在槽里面,在墙面上就掉不下来了。

然后通过链条或者同步带等拖动,就OK了

楼主:
图片中没有链条和同步带,小车在墙面上的导轨高度比轮的直径大,要使轮子紧贴墙面一端,还要让它向上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没有链条和同步带,小车在墙面上的导轨高度比轮的直径大,要使轮子紧贴墙面一端,还要让它向上运动{: ...

图片可以放大么;

好像看到锯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没有链条和同步带,小车在墙面上的导轨高度比轮的直径大,要使轮子紧贴墙面一端,还要让它向上运动{: ...

如果轨道上有多辆车,分别去到不同的分叉路口,
那么就不方便使用链带了,应该是主动行走系统。

还真有可能是齿轮齿条。

楼主:
没有放大的,都是在人家网站上找的

网友A:
我只看到过有高层楼房外窗玻璃有自动机器人吸着玻璃移动的,没有看到过吸着墙壁走的?墙壁光滑吗,如何吸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过有高层楼房外窗玻璃有自动机器人吸着玻璃移动的,没有看到过吸着墙壁走的?墙壁光滑吗,如何吸得 ...

上面图中,可以看出有轨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放大的,都是在人家网站上找的

能否确定就是自主行走?而且是带刹车防坠;

网友C:
1.可参考过山车的设计
2.传动方式是齿轮齿条&链条
3.在玻璃平面移动的是运用真空吸附的
仅为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可参考过山车的设计
2.传动方式是齿轮齿条&链条
3.在玻璃平面移动的是运用真空吸附的

多辆小车,分叉路口,链条不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辆小车,分叉路口,链条不行了吧

也可以使用,在路口时用齿轮齿条过渡。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使用,在路口时用齿轮齿条过渡。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也行。

墙壁分叉轨道,有齿条.png 红圈中可以看到锯齿,黑色的应该是齿条,直道,弯道都有齿条。个人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过有高层楼房外窗玻璃有自动机器人吸着玻璃移动的,没有看到过吸着墙壁走的?墙壁光滑吗,如何吸得 ...

不是玻璃,墙壁上有固定的导轨槽,轮子在槽里面,类似过山车。

网友:
导轨上面有齿条的,轮子转轴上面也安装了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确定就是自主行走?而且是带刹车防坠;

铜轨提供电力,车底部和铜轨链接从而提供电力。刹车防坠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过有高层楼房外窗玻璃有自动机器人吸着玻璃移动的,没有看到过吸着墙壁走的?墙壁光滑吗,如何吸得 ...

吸住的是真空的,内外压强不一样。这个不是,并且重量太大,不适合吸盘的应用。只能在导轨上和小车底盘下文章

网友:
这个导轨是齿条,小车底部增加电机轴上安装齿轮,电机带刹车。铜箔是供电,导向靠旁边导向滚轮。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D:
导轨,小车自带驱动,导轨边上齿条,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轨,小车自带驱动,导轨边上齿条,齿轮传动

向上运动需要只靠齿轮传动吗?

网友:
23楼、24楼正解:AGV小车的原理,小车上配置电机、减速机、齿轮、滚动导轨块(防脱落),电路和导轨上的电路对应就可以了;只需要齿轮传动就可以满足运动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上运动需要只靠齿轮传动吗?

小车上电机带动齿轮啊,齿条在侧面安装,齿轮动了,小车就动了,导轨参考滑块形状

网友:
应该是自驱动,齿轮齿条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