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服务机器人呼吸灯灯罩的结构和加工

楼主(2019-07-08):
类似于这种机器人的呼吸灯,有没有做过的,请教一下,灯罩要怎么和壳体配合,还有找谁做这个灯罩,需要开模吗?

网友A:
透明塑料的,一般注塑成型,要开模。表面磨砂处理
结构的话,可能是螺丝锁,或者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塑料的,一般注塑成型,要开模。表面磨砂处理
结构的话,可能是螺丝锁,或者卡扣。

谢谢,我们在做样机阶段,没有条件去开模,3D打印或机加工的塑料可以通过处理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在做样机阶段,没有条件去开模,3D打印或机加工的塑料可以通过处理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可以,做手板的公司,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B:
你好!我是做手板的。这种一般都有做止口,螺丝。3D打印做不了这个的,只能CNC加工,打磨,喷半透油漆

网友C:
lz手里有这样的实物吗?

看看背后有无接缝,螺丝孔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做手板的。这种一般都有做止口,螺丝。3D打印做不了这个的,只能CNC加工,打磨,喷半透油漆

3D打印可以做不精确的内牙外牙吧?

类似饮料瓶的这种?

http://www.cmiw.cn/thread-80443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可以做不精确的内牙外牙吧?

类似饮料瓶的这种?

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做手板的。这种一般都有做止口,螺丝。3D打印做不了这个的,只能CNC加工,打磨,喷半透油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手里有这样的实物吗?

看看背后有无接缝,螺丝孔就知道了。

没有实物,应该是一整圈,没有接缝,要保证外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实物,应该是一整圈,没有接缝,要保证外观。

最简单,应该是型材;接缝可以使用无缝胶;

如果不差钱,那么就是整体开模,使用卡扣。

网友:
前期量小,还是3D打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塑料的,一般注塑成型,要开模。表面磨砂处理
结构的话,可能是螺丝锁,或者卡扣。

表面磨砂处理,均匀透光,一般是什么材质,什么颜色,谢谢!

网友D:
吸塑应该就够了,比注塑便宜多了。
用现成的透明软管就更便宜了,但细节要处理好,不然显得没档次。: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塑应该就够了,比注塑便宜多了。
用现成的透明软管就更便宜了,但细节要处理好,不然显得没档次。:l ...

软管太软了,接缝不好遮丑。

有量的话,基本不差钱去开模。

吸塑做食品盒比较多,可以做灯条外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