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保证同心度0.02?

楼主(2019-07-08):
毛培:内孔镜面管,加工出来总有一头跳 该怎样加工?愁

网友:
中间穿芯棒达不到吗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7-08 12:06中间穿芯棒达不到吗
夹着轴干?

网友:
这是铝合金?

网友:
这个同心度是要求和A基准之间的关系,加工的时候最好使用A孔完全贴合长度的芯轴(膨胀),并且不换方向一次加工出两端,为了减少刀具受力影响,应该最后几道切削量尽可能小,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几何公差尺寸链发表于 07-08 15:14这个同心度是要求和A基准之间的关系,加工的时候最好使用A孔完全贴合长度的芯轴(膨胀),并且不换方向一次加工出两端,为了减少刀具受力影响,应该最后几道切削量尽可能小,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你好膨胀轴芯有卖的吗?

楼主:
|几何公差尺寸链发表于 07-08 15:14这个同心度是要求和A基准之间的关系,加工的时候最好使用A孔完全贴合长度的芯轴(膨胀),并且不换方向一次加工出两端,为了减少刀具受力影响,应该最后几道切削量尽可能小,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先倒出俩角来如何?两顶尖顶着20度的内孔角能正吗?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膨胀芯轴,你的A基准就是内孔,又要求0.02的同心度。20°两顶尖顶也达不到要求,而且你这样做薄壁加工也不好做。

楼主:
|海峰_mh2K8发表于 07-08 16:43建议你还是用膨胀芯轴,你的A基准就是内孔,又要求0.02的同心度。20°两顶尖顶也达不到要求,而且你这样做薄壁加工也不好做。
上哪弄芯轴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