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加滑轨如何手推顺滑

楼主(2019-07-08):
无杆气缸加滑轨带动加工件运动,但一个方向需要手动,一个方向自动
但手动推动工件时阻力较大,如何解决,气路修改或者改结构?给点建议

网友:
手动 推动 改为 手按 按钮。

网友A:
同楼上,手动就加个手动的控制阀就好了,不需要人手去推

网友B:
用中泄式电磁阀,在不给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用手推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手动就加个手动的控制阀就好了,不需要人手去推

限制一个方向需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泄式电磁阀,在不给电的情况下是可以用手推动的。

确实可以,只是依旧阻力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只是依旧阻力较大

气管换粗一点的   排气顺畅点   气路上有无流量调节阀   也会影响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管换粗一点的   排气顺畅点   气路上有无流量调节阀   也会影响排气

气缸本身问题,阻力较大
自动方面问题不大,手动就没那么顺滑了

网友:
这里需要使用两个阀,一个电磁阀,一个手动阀。

网友:
原理图呢?

网友:
用磁耦缸,阻力很小的。

网友:
缸径大排气就顺畅

网友:
用中泄式电磁阀

网友(2019-08-22):
无杆缸加滑轨有好多种结构,有的结构阻力大,有的阻力小,看你选用哪种滑轨,标准滚珠丝杆滑轨阻力小;
而且也跟无杆气缸的做工有关系,最小启动压力要小

网友:
好像有一个快排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