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与锥度

楼主(2019-07-08):
一个轴图,图纸上标了圆柱度0.015同时技术要求里又要求该部位的锥度不超过0.025,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圆柱度和锥度到底有什么区别,0.015的圆柱度是不是已经涵盖了0.025的锥度了,有了圆柱度还有必要标锥度么。

网友:
矛盾的,
一个针对圆柱,
一个针对圆锥!!!

网友(点评):
所以上图很重要。 按我的理解,楼主所说的是同一个圆柱。

网友:
圆柱度包含锥度、圆度和直线度要求,所以重复规定了一个大于圆柱度要求的定义是多余标注,换句话说就是只要这个圆柱度要求能够满足,锥度一定能够满足。这也是GD&T标准中的直接要求

网友:
或许那图是借用了以前的模板,技术要求没改过来吧

网友A:
圆柱度是指轴的外圆对圆心轴线的偏离尺寸,圆锥度度是指轴的两端尺寸差异数值。

网友:
除非你的圆柱只有1mm长,基本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度是指轴的外圆对圆心轴线的偏离尺寸,圆锥度度是指轴的两端尺寸差异数值。

那这样的话,圆柱度是不是包含了锥度了呢,如果满足了圆柱度,坑定满足锥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