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

楼主(2019-07-08):
各位大哥些,这玩意儿怎么生成有锥度的螺旋叶片啊。谢谢!

网友A:
先生成一个柱状的,再旋切成锥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生成一个柱状的,再旋切成锥状的

大哥,我试了下,不行啊。这样切出来的是斜的,但我要的是平的。

网友:
是这个不?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锥度螺旋线,曲面扫描,曲面加厚,就好了

楼主:
对对,大哥,这怎么弄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大哥,这怎么弄的?十分感谢!!!

锥度螺旋线,曲面扫描,曲面加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螺旋线,曲面扫描,曲面加厚,就好了

大哥,咋个感觉跟你哪个不太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咋个感觉跟你哪个不太一样呢?

加厚或者做那个圆柱时,需要“合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厚或者做那个圆柱时,需要“合并结果”。

大哥,我轴是最先生成的,后面加厚也是合并了的。怎么弄才能让叶片与轴没有干涉啊。你上面那个好像就没有干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轴是最先生成的,后面加厚也是合并了的。怎么弄才能让叶片与轴没有干涉啊。你上面那个好像就没有 ...

不应该啊,你再重新画一下试试。
你回复的字挺大了,就别叫“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你再重新画一下试试。
你回复的字挺大了,就别叫“大哥了”

大哥,我试了。可以。但我要出图,就不能合并实体了,最后我把干涉的地方切了。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试了。可以。但我要出图,就不能合并实体了,最后我把干涉的地方切了。谢谢大哥!!!

解决了就好。
客气了,二弟。

网友(点评):
大郎,该起来喝药了 ^_^

网友C:
生成螺旋叶片时候把锥度打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成螺旋叶片时候把锥度打钩

朋友的SW什么版本?

网友(点评):
17,不过这个文件没打开过,是买17钣金书里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成螺旋叶片时候把锥度打钩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