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9-07-08):
      现在公司需要设计一条流水线,要求产品流动到一定位置时要有挡板挡住产品后用机械手抓取,流水线上的产品要继续滑动,请问各位大神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的流水线(不想采用倍速链的方式);本来考虑用以下滚珠链板的方式输送,但是车间环境为酸性,滚珠链板只有POM材料,不耐腐蚀,跪求指点啊

网友A:
都可以啊倍速链,滚筒,对称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倍速链,滚筒,对称窄皮带

滚筒和皮带会不会摩擦太大了

楼主:
滚筒和倍速链两种方案请问哪种成本会高一些,我这个只要100mm款,大概10米

网友:
是不是积放式输送机?这东西自己做肯定不划算的,建议咨询制作厂家

网友:
我是做链条的,滚筒和链条比较成本,链条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筒和倍速链两种方案请问哪种成本会高一些,我这个只要100mm款,大概10米

倍速链成本比滚筒高很多

楼主:
我这个是输送电池的,电池外壳比较软,材料要选PP、PE这种,而且摩擦要小,要不很容易把电池的底部弄坏,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输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