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制件的真空密封

楼主(2019-07-08):
工件有需要真空密封,材料是不锈钢,抽完真空之后怎么封口?或者有什么其他真空方法?不能高温,温度最好不要超过100℃。

工件的大概模样,直径为φ5、10、20

工件的大概模样,直径为φ5、10、20

网友:
真空铅焊炉

楼主:
温度多高呢?这个产品不能受高温

网友A:
真空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度要求多少?

4000pa以内吧

网友A:
这个不锈钢件用在什么方面?

螺纹+介质 能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锈钢件用在什么方面?

螺纹+介质 能行么?

放在水里

网友B:
数量少的话,可以在真空腔里进行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量少的话,可以在真空腔里进行密封。

牛。

网友C:
真空度不高,你要封口,是焊接死,还是采用其他封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度不高,你要封口,是焊接死,还是采用其他封口方式?

能封住就行,但是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点评):
口压扁呢,或者类似快插弄个塞子

网友:
我家是做超高压的,真空还没接触过,留个记号 学习学习

网友:
接口接一个单向阀

网友:
单向阀有背压,低于背压的气体抽不出来!

网友D:
延长细管连接真空设备,抽真空后缩颈封口,具体如何缩颈并且高温不影响瓶体需要研究一下。参考玻璃泡壳抽真空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长细管连接真空设备,抽真空后缩颈封口,具体如何缩颈并且高温不影响瓶体需要研究一下。参考玻璃泡壳抽真 ...

感谢回答,我去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延长细管连接真空设备,抽真空后缩颈封口,具体如何缩颈并且高温不影响瓶体需要研究一下。参考玻璃泡壳抽真 ...

真空单向阀呢?或者自己做一个类似单向阀的结构,用大气压力顶住阀口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抽真空后再密封端口呢?有什么特殊性质吗?保温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内部抽真空后再密封端口呢?有什么特殊性质吗?保温杯?

这只是草图,我们的是精密仪器,真空有利于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只是草图,我们的是精密仪器,真空有利于稳定性

在真空室中装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真空室中装配如何?

那就需要设计机械手臂,以及其他的工艺流程

网友:
真空泵+冷媒加注工具+针阀,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说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空单向阀呢?或者自己做一个类似单向阀的结构,用大气压力顶住阀口

不知道要求真空度要求多高,单向阀是有背压的,低于背压的气体无法通过单向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去看看,了解一下

泡壳抽真空是加热的,有利于气体抽出,在冲入卤化烷、封口的时候是液氮冷却的,液氮冷却的目的是让卤化烷气体液化,以便在有限的空间内存储更高压力的卤化物来保护灯丝。你这个零件冷却抽真空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抽真空效果。

网友:
如果从结构来实现的话可以参考压缩袋那种单向密封的结构;从工艺的话我没啥经验,或者找轻质的金属做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