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workbench弹簧和弹性约束

楼主(2019-07-08):
在做一个振动台仿真,台面下有若干个弹簧支撑与地面相连。在ansys workbench中在这些支撑点添加什么约束?
直接添加弹簧还是施加弹性约束elastic support

网友:
记得在ansys workbench中,有弹簧的命令,可以输入弹簧的大小,而且可以定义位置
你看是否可以在参考点上加载这种弹簧

网友A:
应该是弹性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弹性约束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