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二维图纸精度问题

楼主(2019-07-08):
同样是2.65的尺寸,一张图纸精度调到0.1变成了2.6,一张图纸变成了2.7,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2.65也肯定是保留两位小数点后的结果,
如果原始值是2.649。。。。。,保留一位小数点,结果就是2.6
如果原始值是2.651。。。。。,保留一位小数点,结果就是2.7

网友A:
图档的格式比例是否某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档的格式比例是否某变动?

比例放大过,但其他一张同样的尺寸是好的,没有问题,数值就是2.65,后面小数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