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紫铜焊接

楼主(2019-07-08):
如图所示,紫铜焊接后,焊缝成图示圆圈,
请教各位此种焊接是采用何种方法焊接而成的。
谢谢!

网友:
异材焊接?????加工过看不出来了。

网友:
氩弧焊?但这焊的也太圆了!

网友A:
你知道车刀是怎么焊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车刀是怎么焊的不?

知道啊,但这明显不是。这个铜件外形很大。

网友:
摩擦焊,我瞎说的

网友:
|霸波儿奔发表于 07-09 11:13摩擦焊,我瞎说的
搅拌摩擦焊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这样更相似电阻焊里面的凸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更相似电阻焊里面的凸焊。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电阻焊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焊缝深度预计应该在5-8mm(因为成产品了,没法割开拍照),
电阻焊的深度和整圈焊缝连续性,应该无法满足焊后试压6MPa,就此,我觉得电阻焊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