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垂直度0.15,平面度0.3是不是就没用了?

楼主(2019-07-08):
如图,一个平面给了两个形位要求,一个平面度0.3,一个垂直度0.15,

请教:给了垂直度0.15,平面度0.3是不是就没用了?

网友A:
不能说没有用,平面度和垂直度控制的要素作用不一样,平面度控制的是面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没有用,平面度和垂直度控制的要素作用不一样,平面度控制的是面公差。

我是说,有垂直度要求,其实就已对平面度提出了要求,即不存在这样一个平面,其垂直度为0.15,而平面度为0.3,

网友:
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度公差大于形状公差

网友(点评):
这张图如果要求平面度精度,也要小于15道

网友: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方向公差包含形状公差

网友:
举个例子:一块窗户玻璃垂直底板,与一扇窗帘垂直底板的效果一样吗?肯定不一样的。至于数据对不对要看具体要求。

网友:
平面度要求应该小于0.15

网友B:
6楼说的对,再往上的估计没几个干过机加工的。平面度和垂直度是两码事,要求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例如高楼垂直于地面误差不超过1米,而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建筑垂直地面要求也是一米,而,这地面平面度要求不 超过100米。这么解释能接受吗?这平面度和垂直度指的是不同要求,虽然有所关联。可分开理解。

网友:
两个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两个都有用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烧脑

网友C:
垂直度并不限制自身形状,就比如一张纸,在非常平整的情况下,竖直立在桌面上,跟折成波纹形状立在桌面上

这两种情况下,纸相对于桌面的垂直度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平整的纸,和折成波纹形状的纸,平面度的差异却是非常巨大

总结一下:垂直度并不限制自身平面度

网友(点评):
垂直度是距离单位,不是角度单位,

网友:
平面和垂直并不冲突

平面度描述平面有没有坑

网友:
垂直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位置公差是建立在形状公差的基础上的,所以你这个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点评):
正在分析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
根据我浅薄的见识,这俩不是一个要求,都有用!

网友:
自身都有0.3的面偏差,怎么保证和其他面由0.15的偏差呢?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ISO1101 GPS 垂直度定义
垂直度约束的特征可以是线或面、提取中心线或面,如果受控特征面不是直平面,意指这个曲面的提取直线的垂直度,定义上设计者应该明确产生这个提取直线的相交平面。同GD&T的要求一致,垂直度是距离单位,不是角度单位。
关于平面度可以关注公众号,制造和研发技术中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对,再往上的估计没几个干过机加工的。平面度和垂直度是两码事,要求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例如高楼 ...

“在同一要素上给出的形状公差值应小于位置公差值。”——成大先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第二篇第三章第四节,2-194页第三行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证据

网友(点评):
书中解释为什么了吗?

网友(点评):
能否上图看看形状公差指的哪方面?位置公差指的是哪些?关联尺寸具体含义是什么?好比波浪面上n个凸出物体,凸出为接触使用,而面为固定辅助使用没有实际尺寸价值,是否和手册意思相违背?还是手册我们误读了?

网友:
应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同一要素上给出的形状公差值应小于位置公差值。”——成大先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第二篇第三 ...

书中解释为什么了吗

网友:
17楼正解,形状公差都已经超过位置公差了,那位置公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就是错误或不合理标注吗?图纸是一个严谨的档案,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中解释为什么了吗

书中没有看到解释。先决条件决定后续条件,先有形状然后才能要求位置

网友(点评):
解释本身很笼统,说的也没错,先有形状再要求位置,我的解读是形状是实际使用的,所有要尺寸和相互关联尺寸,而楼主图上的面不是使用要求,起码实际使用是用不到的尺寸,因为加工需要辅助的面来定义基准。so公差0.3

网友(点评):
对不起,那是你的解读,你如何加工雨果无瓜,我只遵循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楼说的对,再往上的估计没几个干过机加工的。平面度和垂直度是两码事,要求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例如高楼 ...

没有尺寸价值的形位公差是不需要标注的,标注公差的面都是比较高要求、必须要保证的。你说的平面上凸台定位,那么需要标注的主要是凸台的形状公差。还请多看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尺寸价值的形位公差是不需要标注的,标注公差的面都是比较高要求、必须要保证的。你说的平面上凸台定 ...

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给的要求是不是能够加工,尺寸和形位公差是不是易于保证。从加工角度来说,形状公差要求0.3,位置公差是无法保证0.15的。另外,请您加工零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设计要求去加工,不要随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加工,以免被退货或是返工。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猜你是没干过机加工,没看懂我说的辅助基准是什么,在热变形和装夹力的作用下是会变形的,加工后是很完美的平整,拆卸后会变形,而这变形就是图纸要说的0.3。而凸台和面垂直度要求0.15这要求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垂直度并不限制自身形状,就比如一张纸,在非常平整的情况下,竖直立在桌面上,跟折成波纹形状立在桌面上
...

如果把楼主标注的平面换成一个自由曲面,照样可以标注垂直度,但此时平面度就不适用了
因此,我的结论仍然是:垂直度不限制平面度

网友:
你理解非常正确!

网友E:
请你把一个圆棒立在平面上,然后测测它的垂直度和平面度,看看有没有冲突!?

网友(点评):
这里讲的是平面与平面

网友(点评):
平面是曲面的一种特例。

网友(点评):
圆棒有平面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你把一个圆棒立在平面上,然后测测它的垂直度和平面度,看看有没有冲突!?

圆柱面不是平面,也不存在平面度,他有的是圆柱度,同样,要想垂直度0.15以内,圆柱度也要0.15以内

网友:
6楼说的不对,不同种类公差都是互不干涉的,他们都的遵循相互独立原则。有垂直度了,不影响平面度;平面度要求和垂直度要求根本不发生关系。

网友(点评):
有的要求相互独立,有的要求相互关联,

网友:
不是太理解

网友:
没有全图,不知道具体零件的形状及基准;且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应该是两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