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7-08):
圆柱的尺寸为100.经过粗车,粗车的经济等级为11级,我查手册,公差为0.35mm,这个尺寸如何标上下偏差,或者如何标

楼主:
上面的经济等级写错了是12级

网友:
公差等级是IT12,那么看尺寸公差在基本尺寸的什么方向?

网友:
看配合公差,基轴还是基孔,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等等,多个方面考虑。留余量好再加工取上偏差;方便装配取下偏差;单独一个零件取对称

网友:
你这明显不是最终尺寸吧,给下道工序留好余量就行。

网友:
求大佬解释一下经济等级是什么

网友:
这个公差基本跟不标也没啥区别了...粗车要公差干啥

网友:
我刚才查了未注线性公差,这个尺寸范围的是±0.25哈,是对称公差哟!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这个在机械手册具体的那块

网友:
粗车 走自由公差就好啦 余量留够就好

网友:
如果是粗车,留足加工余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