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上使用曲线驱动阵列失败

楼主(2019-07-08):
之前碰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发帖后排查出曲线的选择方法上(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540&page=1#pid5997630)。

不过现在问题复现,原因还没找到,想请教下大家。

期望的效果是切割圆能围绕轨迹等距阵列。

网友A:
论坛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想坛友之间交流,帮不了楼主,只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想坛友之间交流,帮不了楼主,只好帮顶。

谢谢。动图所示的平面上曲线驱动可以做到。1#截图中驱动曲线和阵列特征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能行啊,你缝合实体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还是平面^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想坛友之间交流,帮不了楼主,只好帮顶。

论坛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行啊,你缝合实体试试

谢谢,初步排出原因是拉伸特征方法不同。

在曲线所在面上【扫描拉伸切除】,可以成功阵列。原先采用的新建基准面后【拉伸到指定面一定距离】形成的特征不能曲线阵列。

SW的基础知识我要补的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动图所示的平面上曲线驱动可以做到。1#截图中驱动曲线和阵列特征不是在一个平面上,不知道是不是这 ...
发帖请一次性把问题和要求说清楚,不要挤牙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初步排出原因是拉伸特征方法不同。

在曲线所在面上【扫描拉伸切除】,可以成功阵列。原先采用的 ...

Q26.rar下载无法解压,修改为sldprt也无法打开;

这是什么格式?

网友C:
Q26.rar下载无法解压,修改为sldprt也无法打开;

这是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6.rar下载无法解压,修改为sldprt也无法打开;

这是什么格式?

嗯,是RAR 。我这边能正常解压和打开

网友(点评):
网页重新下载成功了,用软件下载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