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HZ0-TEB-SN-NP-040-V31 10磁力换向阀原理

楼主(2019-07-09):
大神们这个型号磁力换向阀侧面的Y是什么,不通电时A和P 是通的吗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一下样本:

网友:
这个有对应的样本册都好说!

网友:
nG方框是什么意思?电磁铁通电阀芯在最下端的位置处,也就是最下端的机能接通。弹簧复位时,是最上端的的机能。中间两个机能如何控制?问问代理商或者供应商,四位四通阀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