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个焊接工装设计方向,难倒我了

楼主(2019-07-09):
如图,厂里有激光,但对工装要求极高。实在不行氩弧焊,

网友:
用真空吸盘就可以了

网友A:
C型磁力小滑车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型磁力小滑车行不行

这个可以考虑,我一直在想工装不动,纠结悬挑个梁什么的,3米又太长。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先验证一下

网友:
话说,你们看懂了?

网友:
我们做的焊接工装太多了。你这种平板料的焊接,在焊道位置夹夹紧,中间再放几个支撑块,也很简单的,压紧块尺寸长50,宽16,单位毫米。

网友:
上面那块板两边翻边既可夹紧 也可防止平板变形,这样可好?

网友:
说实话,我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