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 Task Scheduler 不能批量转化图纸

楼主(2019-07-09):
之前用的好好的 ,现在就不能用了,  在网上也找了些办法, 改日期之类的,还是不能用!!!!需要大神指教

网友A:
估计是插件有问题了,是否可以卸载再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换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插件有问题了,是否可以卸载再重新安装一下。

公司电脑 从新安装太麻烦了  网上找了个KYTool插件还蛮好用的

网友:
安装个沐风工具 免费的也可以批量转 只是免费的每次只能选10张,多按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