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工艺的求助

楼主(2019-07-09):
       由于本来不太懂折弯的工艺,上次设计了一个板厚3mm,8mm大的R角,材质Q235A。折弯的厂说,折弯机折不了,说是越小越好。那么问题来了,折弯机折弯R角设计是越小越好?那这样板越厚的话,不是越不好折?折弯机能加工的R角范围是多少(不同板厚应该不同)?冲压做的R角又该是多少?刚入行新人,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有系数,有公式的

网友:
对折弯角没有要求的话就不要给定折弯半径,让钣金厂自己去计算、折弯,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折弯刀具计算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钣金厂的工艺来确定的

网友:
楼主记住这个技术要点,钣金的折弯R角,不得小于钣金的厚度,以这个前提下越小越好!

网友:
折弯内r和板厚 下模槽口大小有关

网友:
楼主,你跟车间师傅多交流,先了解车间的机器最大能折多厚的板?然后不同厚度的板材对应的最小折弯角是多少?然后回过头再看书,消化书上的公式,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点评):
其实你说的这个每种板材的厚度对应的各项参数 3年前就有位台湾翔哥发给我过,国内大陆到现在我还没接触到过有哪个厂子做到这样齐全的数据收集

网友:
R8是很尴尬,不能折弯,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卷弯(擀弯)。
具体看你图纸和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