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受力端太细怎么加强?

楼主(2019-07-10):
设计了一个长轴总长486,中间部分直径50,两侧左侧长150多 挂了一个齿轮直径114 宽42 轴直径25 台阶处30   右侧长77.5 轴直径 30  请问左侧轴太细,如何加强,防止高速旋转的时候发生断裂。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改齿轮轴孔大小
2.轴热处理
3.左侧轴的轴承支撑座做长,尽量挨着齿轮位置

楼主:
成套设备能不能加点连接件之类的东西做一下加强

楼主:
成套设备能不能不改结构加点连接件之类的东西做一下加强

网友:
齿轮应该就是扭矩,解决强度,只能改变轴的直径吧。

楼主:
轴承座到50厚的齿轮中间,距离是58,轴径30,这中间没啥东西,所以强度低,领导说总法兰盘加强一下

网友:
算出其扭转切应力,再算其疲劳强度,校核强度够就可以,不够就换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减少其表面粗糙度(疲劳断裂),考虑轴肩处的圆角过渡,换成应力集中系数小的结构。

网友:
换材料吧

网友B:
画个图真的比打这么多字难吗[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真的比打这么多字难吗[笑哭]

用手机,网络没法用,没办法啊

网友:
齿轮两端  支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改齿轮轴孔大小
2.轴热处理
3.左侧轴的轴承支撑座做长,尽量挨着齿轮位置

赞成这三种方法。现在的轴径能满足传递扭矩的要求不?能满足的话,轴强度低,可以在靠近载荷的地方加支撑。

楼主:
领导让咋弄就咋弄吧!

网友:
通过材料的解决办法只能提升零件硬度,整体的负载性能的提升还是需要多增加支撑的。

网友:
不能改结构
1.从轴的公差入手,配合紧密些,形位公差要保证,避免在高速旋转的时候发生共振、晃动。
2.轴的材料重新选一下,选更耐疲劳强度更高的材料。
3.一定要做校核!不要凭经验。这种长杆件、高转速受力,校核时安全系数要适当提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