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正确关联不同的solidworks文件类型?如图所示!

楼主(2019-07-10):
如右图所示,SW文件在文件夹类型一栏全显示“solidworks 2018 application”,无法分清装配,零件,和工程图,请教如何设置成左图这样的类型关联呢。

楼主:
贴子上好像有个图显示不出来,我再描述下,同事的SW文件夹中显示的文件类型是很清楚,工程图就是工程图,零件就是零件,装配体就是装配体,而我的全显示‘:SolidWorks 2018 application’这种类型,请问怎么修改显示类型呢?

网友:
你可以让文件夹按类型分组显示

网友:
|li1565682565发表于 07-10 11:54你可以让文件夹按类型分组显示
哦理解错了

网友A:
也可以根据数模的大小来区分,总装配图往往是最大的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根据数模的大小来区分,总装配图往往是最大的那个文件!

办法之一吧,我还是想找个法子让它显示成正确的类型

网友(2022-02-08):
解决方式,见附件图(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