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受力仿真的

楼主(2019-07-10):
用CREO怎么模拟一个物体的稳定性,在外力多大的时候会发生翻到。例如一个竖直的长方体,在侧面中心施加多大的力会发生倾倒。

网友A:
简单的动力学仿真即可,注意接触面的摩擦因数会有影响,还有材料,因为材料密度影响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动力学仿真即可,注意接触面的摩擦因数会有影响,还有材料,因为材料密度影响重量。

可不可以分析静态翻到的可能性,就是我讲一个物体放在斜坡上,会发生滑动还是翻倒。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发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分析静态翻到的可能性,就是我讲一个物体放在斜坡上,会发生滑动还是翻倒。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发 ...

同问,用solidworks这个软件可以做这种仿真吗?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分析静态翻到的可能性,就是我讲一个物体放在斜坡上,会发生滑动还是翻倒。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发 ...

你可以百度一些creo的动力学仿真案例,这个倾覆力矩或者让它滑动(大于它的最大静摩擦力),本质上来说只要基本参数设置好就不会有太大的错误,不需要涉及太多的理论知识,只需要你给的力,接触关系(接触两者的材料)给好了,结果就对了,还有楼上说SolidWorks是否能实现,SolidWorks的动力学模块基于ADAMS的模块建立的,本质来说也是没问题的,我最初是用SolidWorks进行AGV的动力学转向分析的。

网友:
这个需要先设定模型质量,工况设定重力加速度值,再增加物体与地面的摩擦系数,设定摩擦力值,这样才能模拟出正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