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没中心孔怎么磨外圆

楼主(2019-07-10):
一个成型模上模,要修改间隙,外圆要磨掉0.8mm,现在工件上没中心孔,工件直径305mm,淬火过了。没接触过无心磨,无心磨能加工吗,那么大直径,工件上有个台阶的。

网友:
另外焊钢板打中心孔。

网友:
放铣床上面,对中打孔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淬火之后中心孔打不了吗

网友:
无心磨做不了

网友:
那上面有螺孔,做个夹具,夹具上打孔

网友:
第一想到的是退火完车再淬火。不想退火直接加工那就如楼上说的做个工装辅助找正,或者磁铁吸盘上加工中心上用磨代铣加工,只不过这做法很少人干,加工时间会挺长。

网友:
我公司常年生产销售 无缝管、方矩管。库存充足,也可定做各种材质非标异型管   联系方式: 18763583250  15966287263 微信同号

网友:
这么大直径的无心磨床肯定干不出来啊,最好由专用的外圆磨床加工出来。

网友A:
台阶如果可以保留的话,采用硬车加工是个办法

网友B:
这种活本来不是靠中心孔夹持的,用卡盘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阶如果可以保留的话,采用硬车加工是个办法

兜了一圈最后还是上车床最方便,借了个4爪,买了几个好刀片,车床慢慢车

网友(点评):
是的,车床刚性足够的话,硬车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活本来不是靠中心孔夹持的,用卡盘类么

没经验,第一想到外圆磨,还一直在想这工件第一次没中心孔怎么加工的。最后还是去借了个4爪车

网友(2019-08-19):
硬车就行了